关于C和汇编程序的相互调用

楼主(2009-07-13):
有人会c和汇编程序的相互调用吗?有例程的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多地方都用到了

楼主:
恩,对硬件编程时常用到

网友B:

就编一个简单的C调用汇编吧,没有参数和返回值时的程序:
//main.c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IFG1=0;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1
while(1)
{
set_port();
}
}
//port1.s43
#include<MSP430x14x.h>
NAME Port1
EXTERN rand
set_port
PUBLIC set_port
RESG CODE
set_port
xor.b #01h,&P10OUT
ret
END
//呵呵,程序的功能能看懂吧,懒得写注释了!还有几种情况是有参数传递和用返回值,在汇编中调用C中定义的变量(非参数传递),中断服务程序等;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4楼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