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PWM的SIN波,我只能看到脉冲

楼主(2009-07-14):
    偶已经通过BOOTROM中的SIN表来改变EvaRegs.T1CMPR,以此产生正玄波。可是我在T1PWM_T1CMP,只能看到占空比不断变化的脉冲。
    请问要如何才能看到正玄波阿。。?难道要加外围电路。。。?

网友A:
加个低通滤波器就行

楼主:
这个该怎么加啊?

网友A:
这个简单

1千欧的电阻和一个104的电容串联联,电阻一端接信号,电容一端接地,电阻和电容中间接示波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