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C3803的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09-07-14):
不知道大家有谁用过,有经验吗?我现在使用它,发现开关频率无论如何也达不到300KHZ,而且好象在RT和CT固定的情况下,改变与4脚连接的其他东西回改变开关频率!有谁知道具体用法吗?非常着急!另外就是它的过流保护器在输出短路时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网友A:
看一下UCC3803的资料

看一下UCC3803的资料,理论上是可以调到300K的,不过实际上到100K就很难调了.可能是与布线有关,因为从资料上看,频率越高,CT电容就要越小,差不多会在几百P,好象连100p的曲线都有,记不清了.如果布线有问题,要么是杂散电容、要么是出现了干扰,都会影响锯齿波,所以实际中用起来不如用3843什么的方便,实际调不到理论值.我觉得,如果真要用,就按80-100K设计吧.短路保护,实际应用和x843系列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

3803内部有个过流比较器,好象在外部电路短路,comp PIN过高时会产生动作自动关闭输出一段时间,好象是这样的.另外,您的意见是否是最好不要太高开关频率工作?我现在让它几乎工作在250KHZ了,是不是问题会很严重?这时候它在COMP过高时可以动作,关闭输出,或者自动拉低COMP电位,但过流点很难调节!真的被折磨苦了,由于输入电压比较低5V,因此无法使用其他芯片代替!

网友A:
你的输入输出参数分别是什么呢?得考虑批量的设计.

楼主:
……

输入4.5V到9V,10V极限,开关频率最好能在200K以上,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它内部的OVERCURRENT COMPARATOR 是否真的能起到过流(输出短路)时的保护作用?谢谢了!

网友A:
能起到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