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和UC3895从过流状态恢复时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14):
我在用3875做FB-ZVS时发现,当电路从过流状态恢复时两桥臂的第一个输出信号脉冲宽度是不确定的,随机的,第二个脉冲则是正常的脉冲宽度,后来仔细分析其内部框图,发现确实如此,内部的CLOCK同保护电路并无任何相位联系,而UC3895则不同,我分析其从过流状态恢复后,输出的第一个脉冲宽度同后面的应该为一致的,这里就想请教用过此两种芯片的高手,留意过这个问题没有,我对3895的分析是否正确呢?

网友A:
嘿嘿

3875保护后,应该如同初始上电时的情况,占空比逐渐增大.
没有所谓的脉冲随机现象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占空比是逐渐增大的,但这个占空比是移相移出来的,就输出的第一个脉冲而言,确实宽度不固定,但占空比还是零.

网友A:
RE:

3879的限流有逐脉冲,3875没有,你可以在3875的驱动与输出加与门和4013组成!

楼主:
谢谢你!

是这样的,UC3875没有逐脉冲限流功能.但我所想知道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啊.是我描述不清吗?举个例子吧,假设UC3875PWM的开关频率为100KHZ,那么每一个驱动输出都应该是5US(忽略死区时间),这个脉冲宽度和占空比无关,因为占空比是相位移出来的.电压型的,按理来讲,除了过流保护以外,这个脉冲宽度是不应该有变化的,但是,从过流状态恢复以后,所输出的第一个(OUTB和OUTD)脉冲,并不是固定的5US,而是随机变化的,虽然此时的占空比是0,最窄的抓到过50ns宽度的.而3895则修正了这一问题(我分析的不知道对错),它在输出第一个脉冲的时候,是固定的宽度,因为它的时钟相位同错误保护是有联系的,就想问我对3895分析的是对还是错.

网友A:
没错!我个人喜欢用3879OR3895

楼主:
那个性能如何?

网友A:
挺好用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PDF文档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