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CPLD

楼主(2009-07-14):
问一下各位大大,我现在用DSP和CPLDA构成一个系统,那CPLD需不需要DSP给输出片选信号和读信号还有写信号啊,谢谢先

网友A:
需要片选信号,读写信号同样需要,具体要看你实现什么的

楼主:
不是说两个是分开工作的吗

网友A:
要看你怎么用

如果cpld要像存储器一样用那就肯定需要;如果只是对dsp的IO信号处理,应该就可以不用。

楼主:
哦,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A:
呵呵,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