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存储问题

楼主(2009-07-17):
DSP的存储空间是按16BIT进行组织的吗?比如地址空间0x000000-0x000400,对应的实际存储空间应该是1024X16BIT=2KBYTE。这样理解是否在在问题?请指教!

网友A:
DSP的存储空间是按16BIT进行组织的吗?

请问楼主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的?
个人认为存储空间即为0x400 BYTE.

楼主:
RE:

我也是觉得有问题才提出来的,手册上不都是34KX16等结构描述的吗?

网友A: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

验证方法很简单,打开CCS连接上你的目标板,然后点击View->Memory,在弹出窗口的Address栏随便输入一个地址,如0x000400,Format选择16进制,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以下内容:
0x00000400: 0x0000 0x0000 0x02F6 0x0008 0x0E00 0x0000 0x9100 0x003F 0x019C 0x0080 0x0000 0x001F 0x7FF8 0x003F
0x0000040E: 0x8284 0x9712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A0B 0x0000 0x0000 0x001F

楼主: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