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PINTX封锁pwm波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PDPINTX封锁pwm波是物理封锁吗?经过dsp内部程序运行吗?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re

PDPINT是一个功率保护脚,封锁PWM应该是硬件动作,而且优先级相当高。同时也可以配置中断触发后的动作,即硬件保护动作后,还可以在软件(中断)中做一些自定义的工作,例如点个LED灯什么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