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084的PF怎么理解

楼主(2009-07-18):
(无正文)

网友A:
永久性失效.是针对二次保护的参数吧.

楼主:
能不能讲具体一点

网友A:
……

pf 分8個字節  b7--b0分別對應 pff pfin fetf  cim  afe  sotd  sotc sov  分別用二進制0  1 區分
  sov  是否過安全電壓
  sotc  充電時是否超溫
  sotd  放電時是否超溫
  afe   前置保護是否失效
  cim   電池間是否不平衡
  fetf  fet是否失效
  pfin  pfin引腳是高電平,還是變成了低電平進入了二段保護
  pff   fuse是否燒斷
  大概就是這樣的   如果有錯誤見諒

楼主:
很好,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