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做dc-dc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参数:输入电压:30~60v,Iload=10A,输出电压:12v ,最大保护电流为14A,我在做这个转换器的时候,空载时,电压正常,带载时电压就下降,当电流在5A的时候,电压下降到11.5v,负载电流越大下降的越多,到10A时电压大概只有10.5v左右,长时间带载电流也会下降,但不多,5A的负载下工作半小时电流下降0.3A,电路如附件,各位老大烦请指导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还有个问题,3842的1,2脚的RC电路如何选值?

网友A:
好象MOSFET驱动有问题!

楼主:
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A:
有电路图吗?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我也想看看lz的电路图,这种带载能力的问题不好说

楼主:
郁闷,新论坛该怎么插入图片啊?

网友A:
你点右上角的高级回复,里面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