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

楼主(2009-07-27):
利用CC2430本身携带的温度感应功能  实现温度数据的采集  然后传送到PC机   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源代码呢?

网友A:
CC2430不是ZIGbee的单片机吗?
进行温度数据采集,通过串口传到PC机。
我想到的就是,配置寄存器时将A/D转换源要选择自身的温度传感器,
利用UART中断进行传输到PC。

网友B:
用现成的TI ZStack的协议栈,里面有相关例程

协议栈例程的目录
Texas InstrumentsStack-1.4.3-1.2.1ProjectszstackSamplesSimple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