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1120相关问题

楼主(2008-03-22):
12V转3.3V和5V,电流大约5A左右。输出电压以及输出电流均符合要求。
但是在检查电路工作波形时,发现两组电源郡处于间隙工作状态。
还在继续查找、原因,有没有遇到相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我手绘了个大概的波形图
谢谢!

楼主:
如图

上面的波形是如下红圈处的波形:

网友A:
可能跟TPS51120的light load condition有关

TPS51120在低负载状态下(light load condition)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来维持高效率。请参考数据手册低13页,关于Light Load Operation的描述:
TPS51120 automatically reduces switching frequency at light load condition to maintain high efficiency. This
reduction of frequency is achieved smoothly and without an increase in load regulation. Detail operation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As the output current decreases from heavy load condition, the inductor current is also
reduced and eventually comes to the point that its ‘valley’ touches zero current, which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continuous conduction and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s. The rectifying MOSFET is turned off when this
zero inductor current is detected. The on-time is kept the same as that in the heavy load condition. As the load
current further decreases, the converter runs in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and it takes longer and longer to
discharge the output capacitor to the level that requires next ‘ON’ cycle. This results in reducing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In reverse, when the output current increases from light load to heavy load, switching frequency
increases to the constant predetermined frequency as the inductor current reaches to the continuous
conduction. The transition load point to the light load operation IOUT(LL) (i.e. the threshold between continuous
and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can be calculated as shown in Equation 1.
where f is the PWM switching frequenc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ONSEL pin. Switching frequency versus
output current in the light load condition is a function of L, f, VIN and VOUT, but it decreases almost proportional to
the output current from the IOUT(LL) given in Equation 1.
如果能提供更精确的波形更有助分析。如有必要,请通过下面的Email联系德州仪器产品信息中心技术获取技术支持:
ti-china@ti.com

楼主:
re

最大输出6A,不管是用负载机拉1A还是6A,还是2A 3A是,都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