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一下,TI是否有谐振式600W的SMPS方案?

楼主(2008-03-26):
(无正文)

网友A:
有更详细的要求吗?

请问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呢?输出和频率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MOSFET驱动方面您可以选择UC3862: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uc3862.html
另外,可以参考一下下面一篇application note: U-138 Zero Voltage Switching Resonant Power Conversion

http://focus.ti.com.cn/cn/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lua159

楼主(2008-04-26):
1000W,专业功放用的,频率60KHZ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