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推荐下电源管理IC

楼主(2008-04-01):
用在电源部分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充电管理!

网友A:
有很多型号可供选择

TI充电管理芯片的数量比较多,覆盖面也广。新推出的有BQ24103A, BQ24085等。请问您是需要哪里一类电池的充电管理?具体参数有什么要求呢?
您可以在下面的页面中找到所有TI的充电管理芯片。
http://focus.ti.com.cn/cn/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analog&familyId=411&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B(2021-01-19):
引用 网友A:
TI充电管理芯片的数量比较多,覆盖面也广。新推出的有BQ24103A, BQ24085等。请问您是需要哪里一类电 ...

你好,我用的是BQ24085的充电管理,在实际充电时,我的电流偏小

网友C:
怎么偏小,  实际是多少, 电池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