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有没有和MAX5033CASA性能相近的DCtoDC芯片

楼主(2008-04-04):
输入能达10-60V 范围即可

网友A:
TL2575HV-ADJ,

有。TL2575HV-ADJ可以实现。

TL2575HV-ADJ: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l2575hv-adj.html

The TL2575 and TL2575HV greatly simplify the design of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by conveniently providing all the active functions needed for a step-down (buck) switching regulator in an integrated circuit. Accepting a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of up to 60 V (HV version) and available in fixed output voltages of 3.3 V, 5 V, 12 V, 15 V, or an adjustable-output version, the TL2575 and TL2575HV have an integrated switch capable of delivering 1 A of load current, with excellent line and load regulation. The device also offers interna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 fixed-frequency oscillator,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shutdown. In addition, a manual shutdown is available via an external ON/OFF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