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芯片选型

楼主(2008-04-04):
有两款电源,要求:A款 1.输入85-265V AC  2.输出12V/1.5A   3.稳压精度正负3%  4.稳定性要好发热要小。
                        B款 1.输入85-265V AC  2.输出恒定电流450mA   3.恒流精度正负5%  4.稳定性要好发热要小。     由于体积限制,要求外围元件尽可能的少。    请问PI有适合的芯片吗?

网友A:
目前没有这样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目前半导体厂商还无法实现这样单芯片方案。下面是TI的AC/DC解决方案供您参考。另外,我们也建议您参考TI 电源产品选型指南

TI 电源产品选型指南: http://focus.ti.com.cn/cn/lit/ml/zhct014b/zhct014b.pdf

网友B(2012-01-14):
可以使用 电流模式 PWM 控制器TL2844 请见参考方案:http://www.ti.com.cn/tool/cn/pmp6740
但不知体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对于B款,可以参考UCC28610.请见参考方案:http://www.ti.com/tool/pmp6710

网友C:
不知楼主疑惑解决没呀

网友C:
相关官网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