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家帮助看看,想选一颗DC-DC,要求如下

楼主(2008-04-14):
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要求输入电压60V 输出5-10V 成本要低。电流小于30mA,纹波小于200MV。
效率越高越好。本来想选用34063的,可是34063输入最高40V。那位知道有便宜的DC/DC可以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34063加7805

楼主:
34063输入最大40V

网友A:
用7805从60得到35,34063

楼主:
to:zhang123

"用7805从60得到35"如何联接?

网友B:
多用几个7805就好了

串联,10V一降
大概到35V时候
最后再放一个34063

网友C:
我一看到“成本要低”一般就没建议了

  不然就是DC/DC+LDO。俺一般都考虑Linear公司的高输入电压的DC/DC,可以稳到5.3V左右,然后再一个几毛钱*币的LDO就搞定了。
  当然现在LDO是最好搞定的,厂商太多了,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