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下载程序用什么软件(IAR除外)?

楼主(2008-04-26):
MSP-FET430UIF下载程序用什么软件?

用IAR批量下载程序不方便。

网友A:
Elprotronic FET-Pro

这个你前帖提过的软件

楼主:
主要是没有Elprotronic FET-Pro最新版本

主要是没有Elprotronic FET-Pro最新版本,FET-Pro的固件版本和IAR不一致,
用完了IAR换FET-Pro就得更新一下固件程序,用完了FET-Pro换IAR又得更新固件程序。

频繁更新固件程序,怕弄坏USB JTAG。

网友B:
TI有MSP-GANG430

MSP430 系统内置群组程序设计器: MSP-GANG430

该软件可以用来批量烧写MSP430。
http://focus.ti.com.cn/cn/docs/toolsw/folders/print/msp-gang430.html

网友A:
用Gang430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次可以烧8片,不过需要增加硬件设备,Gang430也不便宜

刚看了一下elprotronic的网站,最新的软件是Apr-27-2008的版本,应该是可以满足lz的需要!

楼主:
elprotronic的网站总是打不开

elprotronic的网站总是打不开

网友A:
用代理上吧,要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