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4怎么样>>?

楼主(2008-04-26):
想做个测压力的.不知这个AD稳定性怎么样??

TI上好像没有CODE EXAMPLE & application note.......

楼主:
技术支持咋就不见了呢.???

网友A:
ADS1234

抱歉。周末没有上班。

请在下面查找您需要的资料。
技术文档
数据表
24-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for Bridge Sensors (ads1234.pdf, 649 KB)
18 Feb 2008 下载(英文內容)
应用手册
A Glossary of Analog-to-Digital Specifications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sbaa147a.htm, 8 KB)
12 Jan 2008 [url=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techdocsabstract.tsp?familyId=390&abstractName=sbaa147a]摘要(英文內容)
Shelf-Life Evaluation of Lead-Free Component Finishes (szza046.htm, 8 KB)
24 May 2004 摘要(英文內容)
Therm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Selected Packaging Materials (sbfa010.htm, 8 KB)
04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Grounding Practices Affect System Performance (sbaa052.htm, 8 KB)
02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Principles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Conversion (sbaa051.htm, 8 KB)
02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Interleaving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sbaa049.htm, 8 KB)
02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What Designers Should Know About Data Converter Drift (sbaa046.htm, 8 KB)
02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High Speed Data Conversion (sbaa045.htm, 8 KB)
02 Oct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Giving Delta-Sigma Converters a Gain Boost with a Front End Analog Gain Stage (sbaa006.htm, 8 KB)
27 Sep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Programming Tricks for Higher Conversion Speeds Utilizing Delta Sigma Converters (sbaa005.htm, 8 KB)
27 Sep 2000 摘要(英文內容)
查看 模数转换器 的应用手册
用户指南
查看 模数转换器 的用户指南
白皮书
Complete Front End Solutions for Weigh Scales  (sbaa154.pdf, 315 KB)
14 Jun 2007  下载 (英文內容)
View White Papers for 模数转换器

更多相关ADC的资料也请登陆TI中文网
站查看:
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techdocs.tsp?familyId=82&navSection=app_notes&contentType=8#390

楼主:
谢谢了....

看来还得加强英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