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怎么得到8M MCLK和8M SMCLK 时钟?

楼主(2008-04-30):
学了几天MSP430,还是高不明白,MSP430F2012怎么使用内部RC震荡得到8M MCLK和8M SMCLK 时钟?
另外ACLK用32K的外部低频晶振。

网友A:
RN

给你个建议。学430可要好好看它的头文件,它里面好多东东都定义好了。不用你再设了。方便很多。另外,它的网站上有很多例程和子程序的例子,可以看下。

网友A:
RN

http://focus.ti.com/mcu/docs/mcuprodcodeexamples.tsp?sectionId=96&tabId=14685  这是TI关于430的相关例程,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