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支持usb和AC adapter充电的ic

楼主(2008-05-04):
请问ti支持usb和AC adapter的锂电池充电ic是什么型号?AC adapter和usb使用同样的usb接口。谢谢!

网友A:
需要更多的参数

请问你的AC adapter的输出是什么? 锂电池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先推荐一个BQ24030吧。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bq24030.html

网友A:
其实这一类产品型号很多

在补充一下产品列表,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