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怎么把SMCLK和ACLK输出?

楼主(2008-05-04):
请问:MSP430怎么把SMCLK和ACLK输出?

网友A:
有两个引脚可以输出这仁时钟

你把这两脚功能选择为输出时钟...然后方面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再补充一下:
首先在direction Register中设置对应的I/O口方向为输出。因为引脚是复用的,所以必须在function Register中,将输出设定为SMCLK或者ACLK。可以参考下面的User Guide第403、404页
http://focus.ti.com.cn/cn/lit/ug/slau056g/slau056g.pdf

网友C:
有其他的用户指南吗?

楼上提供的好像是F4XX系列的,其他的可以一起提供一下吗?

网友D:
TI的网站上找找看啊

TI网站上的资料很多。搜一下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