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2012内部VLOCLK怎么使用?

楼主(2008-05-05):
请问:MSP430F2012内部VLOCLK怎么使用?

按DATASHEET上说是12KHZ,我把VLOCLK作为ACLK,再把从引脚把ACLK输出,怎么只有9.26KHZ?

网友A:
建议lz到ti的网站上把MSP430的例子程序down下来看一下

楼主:
测试程序

#include "msp430x20x2.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DCOCTL=   DCO2 |MOD1;
  BCSCTL1 = XT2OFF | RSEL3 | RSEL2 | RSEL1 | RSEL0;
  BCSCTL2 = DIVM0 | DIVS0 ;   //MCLK ,SMCLK使用DCOCLK,2分频
  BCSCTL3 = LFXT1S1;          //ACLK使用VLOCLK,不分频
  //DC0CLK              16M
  //MCLK                8M
  //SMACLK              8M
  //ACLK                9.26K  ???

  P1DIR |= 0x11;                            // P1.0,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1;                            // P1.0,4 ACLK, SMCLK output
  P1REN= 0x00;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