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S8345……

楼主(2008-05-06):
正在调这个芯片,但是每次读到的AD值都是乱的,一直在变化且没有规律。

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时序是不是有些特别的?因为看手册上,数据位的SCK信号的采样沿似乎和控制位的不一样。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ADS8345 的时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每次读到的AD值都是乱的,一直在变化且没有规律”, 读到的值是乱的,没有规律,并不一定表示芯片接口出来的数据就是乱的,不规律的。
 建议先使用一个通道,做一个最小系统,用示波器查看相关管脚例如 CS,DCLK,DIN,DOUT,BUSY 等的波形,确认波形是否正常。 假如波形正常,那就是程序的读写时序等方面可能有问题。假如波形不正常,那就确认是哪个波形不正常,有哪几个不正常,再从硬件等方面找原因。

楼主:
呵呵,多谢啦~

果然是我单片机上管脚的配置有错~改过后一调就通了~

网友B:
ADS系列用SPI接口很快的~~~

俺没用过ADS8345,不过估计都差不多~~~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68890/message.aspx

网友C:
呵呵那就好

希望以后多来这儿做客

楼主:
另外还有个小问题啊~

现在虽然可以读出数据反应也正常,但是AD的基准电压却比基准源给的要低。我用的2.5v的基准源REF192,但是接上去之后,示波器上看Vref脚上的电压却只有1.6v左右。虽然也可以用,但是很不方便呢~换了几个基准源和AD结果都是一样~现在怀疑是不是电路上有什么问题。想确认一下ADS8345的COM脚究竟是接地还是接Vref的?我现在照手册上写的接的Vref~

网友A:
RE

ADS8345的COM pin接法取决于输入信号是单极的还是双极的。LZ应该是采用单极信号输入的模式,此模式下当Vref是2.5V时候,其COM pin电压就会变成1.6V左右,这是正常的(如下图)。 如果客户在产品应用中发现1.6V的电压对其产品有影响,可以根据研发产品的实际要求来选择其他信号的ADS芯片。

网友D:
老hot先生真勤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