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122的c程序

楼主(2008-05-07):
(无正文)

楼主:
如何读出122的温度当然要写程序啊。

谢谢2楼,这些我都查过,没有使用价值。我现在要用单片机把122的温度读出来。

网友A:
如果一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没有价值,那就没啥玩意有价值

建议还是先弄清这个TMP122的接口,这个是SPI接口的。弄清楚时序和片子里面的那些寄存器,建立起通信才能读呀。。。

楼主:
谁有中文资料?

没有使用价值是看不懂英文的东西。

楼主:
已经读出了温度值

已经读出了温度值,而且显示正确,但是还有点不明白的是:我是用的上电就读的方法,可是320毫秒的转换时间没有用,怎么也能读出来呢?另外资料中多种关于读、写命令如何使用哪??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