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晶振

楼主(2008-05-07):
  我用MSP425 SD16 采集数据 然后在 段式LCD上显示..

但一段时间后开机 晶振要  好一会才稳定...而一次稳定后..连续开机都正常.

表现在LCD上就是扫描速度过低...够不成完整的数字...

网友A:
确认是晶振不稳定造成的吗?

据说在晶振输入端并一个10M 的大电阻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

楼主:
就是晶振的问题

并个大电阻也不行啊......有的时候用手碰一下又起振....

网友B:
检查一下负载电容

检查一下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否合适。手碰一下就正常,可能是人体的电容效应。

网友B:
补充一下外接晶振的规则

晶振制造商通常会在晶振的数据表中定义有效负载电容。电容器以串行方式连接到引脚XIN 与XOUT上,这时有效负载电容为:
C(eff) = {C(XIN) ? C(XOUT)}/{C(XIN) + C(XOUT)}

所以,晶振的数据表中规定12pF的有效负载电容要求在每个引脚XIN 与 XOUT上具有22pF(2 * 12pF = 24pF = 22pF + 2pF 寄生电容)。 MSP430x1xx 与 MSP430x3xx 系列为32kHz振荡器提供了约12pF的固定集成负载电容器,并且无需任何其它外部负载电容器即可支持需要6pF有效负载电容的晶振。高频率 XTAL 振荡器无内置负载电容器。 MSP430x4xx 系列为低频率与高频率模式下的LFXT1 振荡器提供了软件可选的集成负载电容器。该器件数据表中提供了可选值。XT2 振荡器没有任何内置负载电容器。

网友C:
这么多人看咋回的人这么少呢

21ic也有很多高手啊。。。都冒冒泡啊。。。

楼主:
还是不行啊..

隔一段时间后上电....时钟要好长一会才稳定...

明显可以看出LCD上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