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的理解

楼主(2008-04-29):
    今天下午的时候大致把《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这本书读了一遍,下面是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是新手,大学还没毕业,仅仅十分粗浅的接触过8051和PIC的单片机,在理解上会有很多的缺陷,望各位前辈谅解和指导。
     所谓PSoC就是Programmble System on Chip.整个PSoC系统由4个部分组成:PSoC内核,数字系统,模拟系统,系统资源。“PSoC内核”是一个8位的CPU。“数字系统”是由模块阵列里的4行数字模块、全局数字连接、列数字连接与行数字连接组成。数字模块可以通过全局总线与任何一个GPIO进行连接,全局总线也可以连接任何信号到一个引脚上并允许信号的多路复用。“模拟系统”系统由模块阵列里的4列模拟模块及其周围的模拟参考电压、模拟输入多路选择和一个模拟驱动组成。每个模拟列包含一个B型的连续时间模块(CT)、一个C型的开关电容(SC)和一个D型的开关电容(SC)。“系统资源”取决与所选的PSoC器件,总的包括:1、增强PSoC混合信号阵列数字时钟;2、提供一个快速8位乘法运算和32位加法运算的4个乘法加法器;3、用于信号处理应用的两个采样口;4、主从执行I2C接口;5、产生一个值为1.3伏的内部参考电压;6、在关闭干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可产生一个正常工作电压的电压泵(这是什么???);7、允许每个I/O引脚连接到一个普通的内部模拟总线的加强型模拟多路复用器;8、一个速率达到12Mb/s的全速USB接口;9、M8C支持的多种系统复位。
     以上是摘抄自这本书。
     看完后我还是不明白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是怎么可编程控制的,因为,系统可提供的还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功能模块,如定时器,计数器功能模块、PWM、SPI总线接口、UART总线接口、双入双出的数字缓冲器、A/D、D/A转换器,PGA,还有滤波器等。对于EEPROM,书上说“PSoC数字模块EEPROM是已装载PSoC的Flash存储器中,并运用软件机制来模拟硬件E2功能的虚拟的EEPROM”。尽管不是全部,举例说,PIC单片机系列似乎基本有这些功能,只是功能强弱、工作方式的问题。如果片上没有集成,那么也可以外接一些外围设备,但这就比不上PSoC的小巧了。
     似乎PSoC吸引人之一的地方就是“动态重配置”,动态重配置“允许PSoC的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实施分时复用,即在同一个应用项目中的不同时刻一个或几个模块有不同的功能。但通常来讲,动态多重配置的实施取决于具体的项目和设计工程师的想象力和及对多任务程序设计的驾驭能力”我还没自己动手编过程序,也就无法谈及那些驾驭能力了,对这一部分我几乎没有认识。
    虽然PSoC有的其他的单片机也有,但PSoC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就是利用PSoC Designer软件,生成“应用程序”,系统自动生成可供调用的API函数。这似乎其他的单片机是不具有的,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我认为,仅限制于像我一样的菜鸟,因为一个高手不用一个软件来帮他实现应用程序,但考虑开发周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PSoC Designer的功能很强大的,我理解有限,就不做评论了。对于PSoC Express,我看过介绍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Labview。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我仅仅在虚拟仪器这门课上简单的学过一些关于Labview的知识,没有做过设计,作业也是抄的,呵呵。但两者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不用用户编写用户代码,加上仿真功能,可以很大程度上缩短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前一段时间NI公司在长春开讲座,我去听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实在是太方便了。
    这本书的第三章讲的是PSoC编程方法。但似乎对PSoC汇编语言讲的有些简单了,没有例子,似乎也不全。如果想看完整的资料,可以这样找到:用google搜索“PSoC Designer Assembly Language User Guide    filetype:pdf”,这样可以找到完整的英文版本,但有一处错了,要注意,讲“Jump if No Carry”时是错的,PC指针是PC+1,而不仅仅是PC。
    第四章讲的是PSoC设计与开发流程,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指导材料,看了这个后我才知道我从网上找的CYRF69213的程序例程是哪里来的。但我觉得写的还是简单了,希望可以有更详细的介绍。
    我没看应用部分,就不做评价了,第五章应用部分都是例子,肯定对自己的设计有帮助,所以,肯定是要找时间看的。
    很长很啰嗦,希望各位前辈看完后不要睡着,呵呵
    我是菜鸟我怕谁,把我对PSoC的简单理解写了出来,希望有所帮组,也希望各位前辈在看到错误后能对提出并帮我改正,谢谢......
    顺便说一下,我现在在用PSoC系列的CYRF69213实现USB的无线传输。这是我的毕业设计。我申请了样片,且我按照datasheet给的原理图把板子画出来了,准备投出去做几块出来试一试。对于软件部分,在没看到书之前,我仅仅打算把Cypress主页上给的Cypress ApplicationsCYRF Control PanelfirmwareCYRF69213 onstreamingASMcyrf的固件阅读,然后把该写的用户代码写了,该改的地方改了,然后调试。但看了书之后,我觉得应该用PSoC的过程来完成这个设计,因为我用的是PSoC,而不是其他的单片机。因为我的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没做过无线USB,几乎对PSoC不了解,所以,希望各位前辈能对我这个毕业设计提出一些指导,我在这里十分的感谢了。
     again:很长很啰嗦......

楼主:
继续理解

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人回复消息,说明写的实在是很糟糕,就向我说的那样,很长很啰嗦。
看《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在书的P128页,看到把数字模块设置为: Counter  ADC8TMR   PWM16PWM16_LSB     PWM16PWM16_MSB.也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数字模块的设置,通过不同的设置来实现不同的功能。而“定时器,计数器功能模块、PWM、SPI总线接口、UART总线接口、双入双出的数字缓冲器、A/D、D/A转换器,PGA,还有滤波器”等都是预先设置好的功能模块,且PSoC提供了相应的API,供用户编程的时候调用。
但还是不清楚这些是怎么设置的,呵呵

网友A:
介绍的很好,正在学习中

网友A:
汇编手册很有用,找了好久了,多谢!

网友B:
其实很好

看来我也找一本看看.

网友C:
不错~~~~让俺心动~~~等倒塌完dsp下个目标就是它~~~

网友C:
等俺看书后再做菜鸟吧~~~

网友D(2010-05-20):
不错,就是要有看完了写总结的精神!

网友E:
我也是个初学者,也正用PSOC的MCU.

网友F:
多看看置顶的入门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