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模拟模块应用时注意时钟

楼主(2008-04-29):
PSOC开关类模拟模块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钟,是选VC1,VC2还是......尤其是滤波器,AD转换方面更为重要。例如AD所在列的时钟和AD构成中的数字PWM模块时钟在大多数品种AD必须一致,否则AD精度和稳定性要打折扣。

网友A(2008-06-11):
还在研究中

顶一下~感觉psoc比较麻烦,还没真正领悟到其便利的开发特性。用express是挺方便,但就是很简单,很多具体应用无法实现,比如睡眠模式,中断等等...最后还需要回到desiner芯片级开发,一行行敲代码...

网友B(2008-07-16):
还没应用到至深地步

EXPRESS照样可以实90%的功能,你见过用EXPRESS开发的项目没?至深地步EXPRESS照样做的很强大,不过会有很多笼余代码,可以通过高效率编译器解决,如HI-TECH就是一个高效率编译器

网友C:
PSoC Disgner5.0的美好愿望

90%的功能用Express做,10%的功能用Designer做,这也许是PSoC Disgner5.0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