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上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我想在IO口上接上一个按键,把IO口配置成哪种驱动方式可以检测到低电平。
现在IO口外接VDD,IO口配置为pull down的驱动方式,检测的是高电平。

网友A:
如果你目前外部上拉了电阻,只要设成HZ模式即可

刚品完燕京,兄弟门我怎么有点晕,什么现在IO口外接VDD,我怎么没看懂,教教我

网友B:
似乎是按键的设计问题

回2楼:如果是通过检测IO口的高低电平来确定是否有按键动作发生,则把电阻的一     端接VDD,电阻的另一端接IO口,当无按键动作发生的时候,IO口检测的电平是高电平,当有按键动作发生时,则此IO口被拉至低电平(接地)。我是这么理解的,呵呵

楼主:
IO接VDD可以看看CY3209开发板上的原理图

看过了,准备试试ni_labview 的方法
IO接VDD可以看看CY3209开发板上的原理图

网友C:
IO接VDD?

还是高啊.

网友D:
看不懂哟`~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