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嵌入式PsoC的MCU选色控制器设计(转)

楼主(2008-05-02):
基于嵌入式PsoC的MCU选色控制器设计
   摘要:阐述Cypress公司的可配置片上系统(PSoC)的功能及其实现结构;结合选色控制器开发实例,详细阐述使用PsoC开发的方法和流程。其设计方法也可用于其它控制系统或工业自动化等各种应用。    关键词:PsoC(可配置片上系统) 选色控制器MCU引言最近几年,随着电子技术及半导体工艺的迅猛发展,片上系统(SoC),特别是可配置片上系统PsoC(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已逐渐成为微控制器的主流产品。因此,要求设计工程师必须迅速地掌握SoC的开发特点和要求,尽快融入SoC的开发大潮中去。但是,SoC系统设计带来了与传统系统设计全然不同的挑战,其中包括从处理器和存储器的选择到产品环境的考虑。如果设计工程师能够深入理解SoC的开发特点,并且考虑部件之间如何交互,以及各种因素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高产品设计的成功率和开发效率,降低系统开发的复杂性和费用,同时增强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根据本人的开发经历,结合选色控制器的开发过程,为设计工程师提供指导,从所有层面上帮助他们为今后的设计项目做更好的准备。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微控制器和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发现,并非不同的设计就必须用到完全不同的外围器件;相反,这其吸大量共的部分,因此,启发了芯片设计工程师建立此种可配置微控制器。在芯片内建立一些通用的数字和模拟块(digital and analog block),把它们配置成微控制器的各种功能模块(Module)。这样,在ASIC设计过程中,应用工程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设计要求调用不同的功能模块,完成芯片内部的功能配置,实现使用一块芯片就可以配置成具多种不同外围器件的微控制器。目前,市场上有Cypress MicroSystems,InC和Cygnal Integrated Products,Inc生产可配置的SOC微控制器。本控制系统选用Cypress MicroSystems,Inc生产的M8C内核PsoC微控制器作为控制核心。
    下面我们首先熟悉开发的任务要求。选色控制器是一个由信息采集、键盘、显示及输出驱动等部分组成的控制系统,主要用来取代进口和国产剑杆织机上的纸带输入式光电纬纱选色器。为了便于用户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对工作方式及其它参数进行修改,要求所有的参数及组态均可通过面板睥几个操作键进行输入、检查、修改;并可在突然并机的情况下,重新开机后,自动恢复断点参数信息。根据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我们还必须把它进步量化,并且进一步完成功能设计方案。1 硬件方案设计1.1 选择微处理器在设计任务确定后,应对控制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做出初步估计和选择。微处理器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它的选择将对整个控制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微处理器是否符合控制系统的要求:字长、指令的种类和数量、内部寄存器的种类数量、微处理器的速度、中断处理能力以及微处理器的外围电路配套等。对于外围器件的来源、软件的运行等也是设计人员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其涉及到整个系统实时控制能力以及硬件和应用程序的分开。Cypress MicroSystems,Inc生产的PsoC是新一代功能强大的8位可配置微控制器。PsoC微控制顺片内有8根独立的输入和输出总线,分别与数字和模block相连。其内部可用的block资源包含:4个基本类型和4个通信类型的数字block,各有3个CT、SCA和SCB类型模拟block。使用这些资源可以配置成不贩功能模块,用以实现微控制器标准外围器件的功能。使用基本类型数字block可配置:*计数器(counter);*定时器(timer);*脉宽调制(PWM);*循环冗余码校验(CRC)串行接收(serial receiver)。使用通信类型数字block可配置:*基本数字block;*串行发送(serial transmitter);*串行接收(serial receiver);*SPI主端(SPI Master);*SPI从端(SPI Slave)。使用模拟block可配置:*多极滤波器(multi-pole filters);*放大器(gain stages);*数模转换(DACs);*模数转换(ADCs)。在模块功能设计方面,Cypress公司把各种常用处理器的外围器件作为设计Module的标准,把芯片内数字和模拟block资源组配成标准的功能模块(module),并把这些功能模块存储在器件库中。用户通过使用其提供的集成开发平台(IDE),调用这些功能模块、设定模块时钟输入,配置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设定用户功能参数,完成功能模块的配置。另外,这些功能模块还可以相互连接,以完成更加复杂的功能。因此,通过合理的配置数字和模拟block就可以在片内实现大部分外围器件的工作。并且,由于设定的参数量存储在片内Flash中,因此,无论是在设计之初,还是在产品应用现场,工程师均通过软件重新配置数字和模拟block参数,从而增加/删除功能模块,定义输入/输出引脚,完成硬件升级。这就是可编程嵌入式片上系统的动态重新配置能力(Dynamic ReConfigurability)。因此,可配置片上系统(PSoC)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整个系统所需要的功能模块的种类和数量,分配芯片的资源,完成芯片内部的功能配置。对于本控制系统来说,可以利用其内部的多个定时器功能模块,完成各个动作之间的间隔和定时,从及复杂的逻辑关系;利用A/D、PGA模块,实现键盘输入等功能;利用液晶模块,实现参数的显示等功能;利用PsoC具有I/O多的特点,可以方便地实现对多个开关信号量的控制。因此,利用PsoC就可以实现使用一块芯片来配置多种不同外围元器件微控制器。建立一种可配置控制器,可以实现从确定系统功能开始,到软/硬件划分,并在片内完成整个选色控制器的设计过程。本系统使用PSoC微控制器具有三个明显优势:①通过使用数字和模拟block配置不同的外围器件,大量的外围器件可以设计成SoC;②通过使用内部总线连接用户所选的功能,用户可以建立实际系统信号链,减少大量的外部线路,甚至可以重新分配输入/输出引脚,帮助优化电路板的布局;③最大的益处是它可以实时重新定义模块功能,迅速完成硬件升级,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实时控制需求,同时增强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1.2 确定总体控制方案选色控制方式是一种典型的顺序控制方式。顺序控制是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中一种常见的控制方式,其控制系统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性:开关信号量多、定时范围大、逻辑关系复杂、可靠性要求高等。因此,在总体方案设计时必须考虑其控制特点。PSoC微处理器的所有输入/输出引脚都可以申请中断,各个内部数字和模拟模块也可以申请中断。因此本系统可以根据要求,方便灵活地申请执行多个中断。经过对上述各项认真分析后,就可以画出整个系统的概略框图。本选色控制系统是由存储器、输入/输出电路、液晶显示模块、键盘电路等部件构成,其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1.3 具体硬件设计方案进入具体设计阶段,必须认真考虑和反复权衡硬件和软件的分工及比例。硬件和软件设计过程必须同时进行,两者相辅相成。对于本控制系统的设计来说,由于大部分外围器件的功能是在微控制器片内实现的,因此,外部硬件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输入/输出接口设计上,而输入/输出接口设计又往往和控制程序交织在一起。此外,存储器的连接和扩充也是必做的工作。硬件设计过程中,器件应注意筛选,在布线和安排时,注意制作技术和装配技术,以克服电气干扰。下面就是具体的硬件设计:在单片配备8位液晶显示器,2×4的键盘,8KB的存储器。输入/输出都采用光电隔离,每一路输出还经过功率放大。(1)PSoC微控制器PSoC微控制器控制系统中最主要的部件,它完成对输入信号的判断和逻辑运算,产生时序控制信号,对PSoC微控制器的配置可以通过其系统提供的IDE集成开发平台上的图形化工具来完成。选择本控制系统所需的计时器、放大器、液晶等功能模块,配置其内部参数,指定其输入与输出关系,主、输出引脚。在全局变量部分要配置CPU的工作频率、系统时钟、中断、电荷泵以及其它特性,以此完成PSoC微控制器片内配置。(2)存储器存储器用来存储工作参数和用户应用程序。随机存储器有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和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两种。DRAM虽然价格低,但它需要不断刷新。PSoC单片机没有刷新功能,为了使用DRAM,不得不增加刷新电路。这样总的价格并不低,且使电路复杂化,可靠性降低,因此本系统中采用SRAM——6264。当6264的CE1为高电平或CE2为怦时时,6264处于低功耗的保持状态,此时流过的电源电流为维持电流,只有μA级。在保持状态的情况下,VCC可降至3V左右,内部所存储数据不会丢失。由此可见,只要在掉电之后保持CE1为高,并保持VCC大于3V,就可保持RAM中所存储数据不变,且消耗VCC的电流很小。由此可以建立数据存储保护电路。(3)液晶模块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是一类专用于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字符型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上。目前PSoC微控制器内液晶模块仅支持HD44780U显示驱动控制器。(4)输入电路单片机只能接受0~5的逻辑电路平信号,而现场工作信号是按钮、行程开关。输入电路完成电平转换任务,同时为了系统的安全和可靠,还要考虑信号的滤波和隔离问题。本系统采用的是光电隔离及电平转换电路。光电耦合器以光电转换原理传输信息,它不仅使信息发出端(收侧)与信息接收并输出端(二次侧)是电绝缘的,从而对地电位差干扰有很强的抑制能力,而且有很强的抑制电磁干扰能力,且速度高、价格低、接口简单,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光电耦合器的一次侧都是发光二极管,但是二次侧侧则有多种结构,如光敏二极管、光敏晶体管等,因而就有二极管-二极管光电耦全器、二极管一晶体管光电耦全器等多种型号的光电耦全器。本系统选用TPL521-4,它在同一个封装内4个相同而独立的光电耦合器。TPL521主要用于工业控制中,其速度不高。(5)输出电路输出电路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隔离,二是功率放大。在顺序控制系统中,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常用来控制继电器等执行机构,它们需要较大的功率,因此输出信号需要光隔离和放大后才输出到执行机构。2 织机选色器的功能设计织机选色控制器是一个可以编程的顺序控制器。它有两个工作状态:编程状态和运行状态。编程状态的主程序的功能为更新显示器上显示的内容、用户键入编辑相应的用户程序。键盘有MOD、TAB、INC、DEC、ENT这5个键,用于输入程序和参数。下面介绍这些键的功能。MOD模式键:用于编程状态和运行状态之间的切换。编程状态下,用户可以完成用户程序的编辑;运行状态下,用于显示程序执行的步骤。TAB光标移动键:用于屏幕光标的移动,随着光标处于不同的变量位置,表明此变量处于编辑状态。此变量可以编辑。INC增加键:在编程状态下,按下此键,光标所在位置的变量加1。DEC减少键:在编程状态下,按下此键,光标所位置的变量减1。ENT确认键:变量改变后,按此键确认更改。为了使织机选色器能按照用户输入的程序执行,我们设定了固定的程序格式。用户按此格式输入用户程序,织机选色器就可按程序进行工作。其格式如下:
程序号段号色号纬数最大段号
程序号:表示执行或编辑的程序名称。段号:表示程序步的标号。色号:表示此次选中的颜色。纬数:表示打纬的次数。最大段号:表明程序循环段数。使用以上定义的几个键,就可以完成用户程序输入。在开机后处于运行状态中,此时执行监控中的键盘、显示器管理程序,输入信号监控。根据输入信号执行用户预先存储在存储器内的程序。3 具体软件设计方案用户通过键盘编写用户程序,为此在外部存储空间中预留一定的存储空间供用户存储用户程序。用户可以随时调用、查看、编辑自己的选色程序。具体做法根据程序号确定高位址,根据段号确定低位地址,然后向不同字节写入色号和纬数的信息,最大段号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址中。在工作过程中,同样根据程序号确定高位地址,根据段号确定低位地址,然后读出存放在不同字节内的色号和纬数信息。4 MCU内部资源配置和普通的ASIC设计相比较,PsoC的设计首先必须完成片内功能模块的设计。因此,可配置片上系统设计流程和集成开发环境上也与通用的ASIC设计流程及集成开发环境有所不同。PSoC设计必须首先完成芯片内部资源的规划,其片内资源设计流程具体为:*确定系统需求;*选择用户模块;*放置用户模块;*设置全局变量和用户模块参数;*定义输出引脚;*产生应用代码;*编辑应用代码。因此,在集成开发环境内按照设计流程完成设备编辑器参数配置。

图2

    4.1 用户模块的选择和放置选择Timer16、Timer8、PGA、SAR6、LCD模块,如图2所示。IDE内含用户模块描述、说明,以及用户指导/代码摘录、阅读模块的用户指导信息,以供配置使用。数字模块放置一般没有什么限制,尽量使用基本类型的数字模块;模拟模块只能放置在允许的位置。4.2 设置全局变量和用户模块参数全局资源24V1=16 ;配置系统时钟一24V2=16 ;配置系统时钟二Timer16模块Clock=CPU_32KHz ;时钟选择Capture=Low ;捕捉功能关Period=65535 ;配置periodCompareValue=Terminal Count;指定中断类型InterruptType=Terminal Count;指定中断类型Output=NoneTimer8模块Clock=CPU_32KHz ;时钟选择Capture=Low ;捕捉功能关Period=255 ;配置periodCompareValue=Terminal Count;指定中断类型InterruptType=Terminal Count;指定中断类型Output=NonePGA模块Gain=1 ;单元增益Input=AnalogColumn_InputMUX_3;信号输入Reference=AGND ;参考地Analogbus=Disable ;输出总线AnalogColumn_InputMUX_3=PORT_0_2;输入总线Specify Pinout P0[2]=Analog_Input;模拟输入引脚SAR6模块SignSource=ACA03 ;信号选择ClockPhase=Normal ;时钟选择LCD模块LCDPort=Port_0 ;数据口BarGraph=Enable ;启用4.3 定义输出引脚输入/输出引脚指定P2[2]=StdCPU RisingEdge(Int);选色P2[3]=StdCPU DisablrInt ;倒棕输入P2[4]=StdCPU DisablrInt ;加纬P2[5]=StdCPU DisablrInt ;减纬P1[1]=AnalogColumn_InputMUX_3(High Z)键盘输入4.4 产生应用代码在完成功能模块的参数配置工作后,系统就自动生成应用程序接口API和中断服务程序ISR,并且自动插入到工程项目中。设计工程师可在此基础之上填写应用代码,完成用户程序的编制。结语总的来说,在基于PSoC的选色控制系统中,除了个别无法集成的器件以外,选色控制系统所应用的大部分器件均可以集成到PSoC芯片中去,应用系统电路板变得很简洁,这对于减小系统的体积和功耗、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都是非常有利的。与传统解决方案相比,可配置嵌入式片上系统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相关链接: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05_642.htm

网友A:
对初学者来说,似乎详细的操作步骤会更加有帮助。

网友B:
请问楼主是何方高人?

网友C:
看看

可惜还看不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