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模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03):
一个数字模块有这么几个“管脚”:CLK32K,VC3,VC2,VC1,SYSCLKX2,ACMP[3:0].弱弱的问,这些“管脚”都是来设置什么参数的?
从《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这本的书的第6章的试验6.3来看,似乎是在设置时钟信号的频率.
它给出的例子是这样的:
        ;Global resource
        ;CPU_Clk        =SysCLK/2      CPU clock set to 12MHz
        ;VC1            =16            divide 24MHz clock by 16
        ;VC2            =16            divide VC1 by 16
        ;VC3 Source     =VC2
        ;VC3            =256           divide VC2 by 256

        ;User Module
        ;  Timer8
        ;      CLock    =VC3           input is 336 Hz clock
       ......

网友A:
能说是什么数字模块吗 ?

能说是什么数字模块吗?

网友B:
Global resource是设置全局参数的,不是管脚,

;Global resource是设置全局参数的,不是管脚,主要是设置时钟,
User Module下设的时具体用户模块的参数,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8bit计数器的用户模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CPU_Clk为系统时钟/2,所以CPU时钟是12MHz
VC1为系统时钟16分频,VC2为VC1 16分频,VC3为VC2 256分频,计数器时钟等于VC3,所以计数器时钟为24MHz/16/16/256

        ;User Module
        ;  Timer8
        ;      CLock    =VC3           input is 336 Hz 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