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04):
刚接触这个系列产品,有些问题,侧重于性能方面的。
1.最高档的29系列,用于模拟滤波时,最多可以涉及到几阶滤波?
2.是不是对要滤波的模拟信号有一定要求,比如带宽,最高的信号带宽能达到多少?能做到兆级模拟信号的滤波吗?
3.AD转换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多少?精度和专用的AD精度相比,有没有差距?
4.芯片的电路设计上,对电源要求高不高?模拟部分的精度,比如放大模块,和专用的仪表放大芯片,有没有一定的差距?能直接对精密信号进行放大吗?

楼主:
具体点,就是:

我们用模拟电路或者数字电路实现的一些功能,如果能转移到PSOC上,那就可以节省不少空间,产品也简化不少。。但是用PSOC能不能完成这些功能?比如说单芯片实现6阶或者8阶滤波?或者对0~100K Hz的信号进行分频段滤波?uV级的电压信号,用PSOC做放大行不行?需不需要前端用精密放大器进行初级放大?

目前的文档或者普及知识里,并没有这些方面的东西。

楼主:
请版主大牛帮助回答下

谢谢

网友A:
你做什么类型信号检测开发请明示

滤波最高用过4阶
没试过M级,打电话问CYPRESS
AD精度delsig型最高精度14位,此类型最高采样率7.8K,6位精度时64K
对模拟电源要求不太高,仪表放大器感觉不太适用于高速采样,可以对各种桥式传感器放大,最高A=93

你做什么类型信号检测方便请讲,版内有高手帮你支招

网友A:
我要是牛中国股民就都喜欢俺了,可惜俺是熊

技术做得不精,大家一起切磋。

你这个项目可能是比超低频加速度传感器整体频率校正还要麻烦的一件事情,滤波器阶数看得出你各频段带宽都有需求,PSOC可以试验一下,我心里也没绝对把握,如果-3db带窄很小建议这部分采用max293或LTC1069相关类的产品搭一下滤波,用运放搭光传递函数算起来就够受,难度不小。我看不是一片PSOC能解决问题。
PSOC在100K还是有戏,关键低频段内我感觉戏不大,关于放大在uv级的我只对过程类信号玩过多些,也是前端自己放大的,POSC做过抗混叠再AD。
能读懂兄弟需求,但我道行不够深,不能全解释清楚。我想PSoC_Rock,slicy,美国方面还有可能懂得更多。

恳请大家帮忙支招。

弟兄们用**火封锁我主峰阵地吧。

楼主:
我以前是用运放搭的电路

谢谢Ni_labview的回答。
是做振动信号的调理分析。
我们使用的振动传感器信号一般是几十uV,所以我们用AD公司的精密仪表
放大器来进行放大的,后面用便宜的运放进行滤波电路设计,用的是
sallen-key滤波器的设计方法,每级两阶滤波,三级的话,就是六阶,传递函数没有严格算过,实验中,只要性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我看到psoc系列芯片的文档里介绍说是,模拟模块对于模拟信号的滤波,是用的开关电容的方式进行的,来取代RC电路的滤波功能。但是RC电路滤波,是连续的,在低频范围(M以下)不用考虑信号带宽问题。
但是开关电容来实现滤波功能的话,它的开关频率对于连续模拟信号的带宽是不是有一定要求?

网友A:
这电路用PSOC实现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1.sallen-key滤波器在连续域(运放搭接)可以实现,但PSOC开关电容输出方式不知输出阻抗(连在模拟列上才能输出),PSOC输入阻抗也要考虑。
2.如果输入采用PSOC内部PGA 1:1 隔离要考虑一下漂移和失调,尤其在串联应用sallen-key不敢说。
3.开关电容滤波器阶数不够高有时可能引进别的干扰(此条待查,我碰到过)。
4.测振行业如果用的是压电传感器涉及到电荷放大器稳定性设计,如果用磁电式多频率点校正也不好玩,我想你不会用电涡流传感器吧,要综合考虑设计决定PSOC哪能用。
5.建议去清华精密仪器相关BBS上论论涉及振动的问题,没准有用。

网友B:
振动信号

问一下楼主,振动信号一般工作频率是否在1KHZ以下?

网友C:
我看这个东西在小体积的产品上应用可能比较好

否则无法承受他的价格吧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机械振动还是其他振动?

请问楼主,是机械振动还是其他振动?如果是机械振动,信号一般工作频率是在1KHZ以下,通常用低通滤波。用AD公司的精密仪表放大器来进行放大后,用PSoC的模拟模块做滤波和后处理是可行的。

楼主:
我们用的是速度型振动传感器和压电型加速度传感器

信号频率一般介于0~10K hz范围之间。
针对信号滤波,范围高中低三频段滤波。

对于PSOC芯片来讲,如果模拟信号在处理时,干扰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
或者说达不到分离的运放期间的话,应用的场所就会很受限了。其实
在很多模拟信号领域,性能能达标的话,PSOC可以发挥的地方很多。

网友E:
0~10khz信号没有问题

基于开关电容模块 10khz以下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你发现开关电容模块仍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可以用PSOC内的模拟连续时间模块构建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