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igned char code xiaohui[]=不识别

楼主(2008-05-07):
我在用psoc 控制液晶显示图画,定义了一个数组unsigned char code xiaohui[]={....}.但是psoc的编译器不识别,请问需要调入什么样的头文件,才能识别code,还是因为什么别原因阿。谢谢

网友A:
看一下C Language Compiler User Guide

我这么写好像可以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13]={........};
兄弟尝试一下可否,看一下C编译器说明应该是这样写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xiaohui[]

是KEIL的写法吧,把中间的code去掉如何呢?

网友C:
去掉code

去掉code 就好了
我试过

网友D:
都开始编程了,看来我落后很多

网友E:
呵呵,LZ用keil习惯了,

code只有keil才有的东西,,

不是C标准的,

我又落后了,连PSOC的说明书都没看,( 没东西玩,我也懒得看)

网友F:
估计要用const static之类代替code---俺瞎说~~~

网友G:
Code的含义是将后面的数组定义在flash空间

Code的含义是将后面的数组定义在flash空间,如果后面的数组是常数数组,在前面加const就可以了。如果后面的数组不是常数数组,就不能定义在flash空间,更不能加关键字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