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OC能输出60KHz的正弦波么?

楼主(2008-05-08):
请教大侠们:用PSOC能输出60KHz的正弦波么?

网友A:
关注中

关注中,60KHz的正弦波,我感觉可以。不敢肯定,关注中

楼主:
期待确切的答案

很多年前,就想用PSOC做东东,但是那时评估板超贵不敢试啊!

网友B:
今天喝得头晕,忘了美信好象有个8038就是产生各种波形的

可否用先用数字模块产生方波再用开关电容模块做个开关电容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您说得很对!

目前我是用CPLD+低通滤波器来做的。

网友:
应该可以

我用DAC9和timer8以及带通通滤波器模块做过5khz的,大概框架是先算出正弦波对应的电压值,存入数组。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压值,再经过滤波。结果波形很像正弦,但是每个周期的第一帧的电压都是最大值,而不是0值,即使单独给第一帧赋值也是如此,令我很困惑。而且,有时对第一针直接赋值会导致整个波形紊乱。

网友C:
可否参考模拟电子电路

模拟电子电路的书中有讲过各种信号发生器。是否可以参考那些方法做出来相应的波形?

网友:
RC移相、文氏、双T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D:
PWM或ADC?

无非不就是PWM或ADC吗?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估计可行.

网友E:
,不懂,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F:
可参考应用笔记AN2157

可参考应用笔记AN2157----Three-Phase Sine Wave Generator by PSoC。

网友G(2008-07-03):
没有问题!可以到60KHz!!再高点也可以!!!

网友F:
好样的!14楼

看来你已经试过了。

网友G:
方波频率信号输出

可以实现数百KHz、最小频率间隔10Hz以内、双路信号输出。

网友F:
怎样实现的?请楼上与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实现的?请楼上与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数百KHz、双路信号输出。PSoC的资源优势如何通过你的创意设计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