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SOC控制中AD 转换使用技巧

楼主(2008-05-11):
声明:  转自eda121

大概的想下,做单片的话可能有两个 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是时序,一个就是AD.时序可以说是比较累比叫细的活,保护还没加,时序又没做好,烧了好多MOSFET 管了 ,呵呵.
 在pSOC里面有好多的AD,从位数上来分,有6,8,10,11,12,还有可变位数的,呵呵不过为数越高的话速度就越慢,时序上就会有麻烦.在使用这些AD的时候 要注意,开始采集的几个数据是无效的,基本上是省略掉前三个值,然后再做个平均值滤波 ,嘿嘿,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偷点懒,见过别人做的 还好是做了64次的平均. 8*8=64   不用我多说了把,

   现在用单片做的 传说中的 嵌入式 都讲究经济性,可靠性,稳定性. 单片的资源越多的话当然要钱就越多,所以基本上都是绞尽脑汁的选择最小的单片. 这中单片 基本上就一个AD ,即使有很多的AD 的话,也要从代码空间上把你压缩成一个AD的样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 分时复用一个AD   ,在不同时刻去采集不同的模拟信号,又和时序碰上了. 呵呵.如果你要采集的模拟信号很小的话你就必须使用高位的AD,这样AD 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厉害的出来一个又一个的, 他们提出了另一中方法,他们说不用等待AD转换完成,而是开了AD 之后先去做会别的,这样来节省时间,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回来 接受数据.

这中方法给,多模拟信号,一AD的,系统提供了一中节约时间的办法. 事实证明很有效果.

网友A:
倒塌了~~~俺怎么没想到"转帖"换积分???害得俺灌水坏名分~~~顶

网友A:
哈哈~~~想王老这么"积德",公德肯定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