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接RS485芯片注意上电初始状态对RE/DE端影响

楼主(2008-05-13):
PSOC的I/O口上电后状态原来是高,在接RS485芯片(例如65HDV3082,或MAX485,SP3485等)用到收发控制端时要在I/O与485芯片控制端用三极管做非门或使用单非门电路,防止多节点上电冲击485总线状态,埋下隐患,日前30点PSOC系统中485出了这问题,忘了这回事,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用光耦隔离很容易避开原来这点.
另外目前MAXIM出了一款RS485芯片不用控制端,不知情况如何,待测.

网友A:
上电或复为问题吧?

这是上电或复位问题吧?这要在设计时要注意的,比如8051的I/O口有些在复位为高一样.

网友B(2009-08-24):
2# qiuming 2楼所说为高,那么我们就加非门,让其为低,然后接R/D,此时应该就是使其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了。right??

楼主:
right.如果隔离用只要光耦的接法合适即可实现反门。
另外一些公司出了些不用控制方向的485芯片,MAXIM就有了,10个大洋

网友C:
请问防止多节点上电冲击485总线状态,是什么意思啊,我最近也在做485通信,刚调试完,没有多机测试,希望解答下

网友D(2009-09-30):
最好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