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SOC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请教:PSOC能否实现和89S52单片机的多机通信,有没有具体的应用实例?谢谢!

网友A:
89S52单片机通过什么接口和协议和其他芯片通信

89S52单片机通过什么接口和协议和其他芯片通信?

楼主:
我想通过89S52的UART串行接口通过RS-485实现

应用系统的整体结构是:由AT89S52单片机构成的主机与PSOC芯片的从机实现多机通信,接口采用RS-485 ,协议应是自定义的半双工查询方式。

主机的主要工作是数字信号的逻辑处理

分机之所以用PSOC是因为有触摸按键,我想用CY8C21434这个芯片

另外分机还用到对讲电路,请问PSOC那种用户模块可用于功率放大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 用户模块的问题您已给了回复

不好意思  我先看的这个贴

谢谢您的回答 !

网友B:
回答一下

用CY8C21434可以实现你想要的UART半双工的工作方式.
用于CY8C21434只有4个数字模块,而触摸按键CSD会占用3个数字模块,你可以用剩下的一个数字模块实现UART的半双工方式.

楼主:
谢谢

谢谢,具俺现在领悟那一个数字模块需手动的动态重配。

手动动态重配,应是在运行过程中改变数字模块的控制寄存器的值,不知对否。。。。。。

对PSOC挺感兴趣,好好学习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