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66 能否用于超声传感应用

楼主(2008-05-20):
我是新手,刚开始用PSoC,有很多地方不懂,希望高手们帮忙。
我的问题是,现在希望用29466构造低通滤波器,超声信号的中心频率400khz-600khz。
我看到PSoC上的低通滤波器的采样频率最高1.5MHz,这种情况下滤波效果是不是不大好?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片子的采样频率吗?

网友A:
这些对你可能有点用处,关键你要的频率有点高

an2048,an2291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谢谢楼上,看过了AN2048和AN2291。
但是在以上文档中,滤波的频率是几十Khz,好像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PSoC上滤波器的采样率?

网友B:
PSoC 模拟SC模块不适合处理频率太高的信号

400khz-600khz频率信号对PSoC 模拟SC模块来讲可能太高了。模拟SC模块最适合处理100Khz以下的信号。

网友C:
用模拟连续时间模块

请用模拟连续时间模块,外面配置少量的电阻电容元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