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模拟地等于参考?

楼主(2008-05-21):
如图。那AGND接哪?模拟地,数字地是否要隔离?
来自 2楼

网友A:
Re: PSoC的模拟地等于参考

楼主Datasheet看的蛮仔细。

是的。
在CY8C24XXX,27XXX,29XXX系列PSoC的模拟地等于(1/2)Vdd,CY8C21X34的模拟地等于参考地Vref。PSoC的模拟地是片内的。可以通过模拟总线经I/O口引出来。PSoC芯片上仅有Vss,所以不存在模拟地数字地是否隔离的问题。

楼主:
没高人回答吗?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