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段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22):
我用68013写了一段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在主程序中加了代码如下:TL0=0X20;
            TH0=0X03;
            TMOD |=0x03;
            TR0=1;
            IT0=1;
            IE0=1;中断服务程序代码:void PWM_Output(void) interrupt 1
{
    IT0=0;

    if(Flags)
    {
        TL0=0X20;
        TH0=0X03;
        Flags=FALSE;
        IOE |=0X01;
    }
    else
    {
        TL0=0X20;
        TH0=0X03;
        Flags=TRUE;
        IOE &= 0XFE;
    }
    IT0=1;
}我运行了上面的程序,但是怎么都无法进入中断。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开全局中断

1. 我看你的程序好像没开全局中断,即EA=1;
2. 如果你是调试的时候想跟踪中断,要注意一点的是调试器在实时调试的时候占用了timer0.当然具体是占用了timer0或timer1,我不太记得了.如果你在EA=1后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中断,如果再没有,换在timer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