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感应触摸方案在手机中应用的难题!

楼主(2008-05-22):
不管是手机或其他无线通讯设备(存在RF信号),都会对电容检测产生不利的影响!Cypress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当有RF设备工作时停止对按键的检测,这个方案可行性太差,因为不可能说有RF信号时完全停止人机接口;二个方案是加一个串联电阻到信号采集端。现在很想了解一下这样串进去后的滤波效果如何,是否能有效抑制各种RF设备的干扰?推荐电阻采用560欧,对I2C等串行信号时采用300欧,也就是说对不同频率信号这个串联电阻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如何解决多频率通信的问题。
欢迎各位高人参与讨论,活跃一下该版气氛撒,嘿嘿!

网友A:
手机RF干扰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克服

想必楼主也是道中之人,对Cypress电容感应触摸方案在手机中应用知晓甚多。非常欢迎提出问题,我们的道场开张时间不长,希望各位多来捧场。

    关于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对于手机RF干扰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克服。你说的加电阻是硬件措施,大约可以抑制30~50%的干扰强度。软件也可以通过滤波来消除RF干扰。Cypress在手机上已经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另外Cypress的CSD触摸方案具有低阻输入、使用PRS时钟切换开关电容,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性。不知道你是用CSR还是CSD在做设计?

楼主:
用CSD~

capacitive switches技术我是这么理解的,从内部结构来看,PSoC利用RLC网络以及运放组成一个模拟滤波器模型实现IIR滤波。个人感觉应用好PSoC,应该对这个数学模型进行深入理解。正在对CSD方案进行测试评估,有疑问还会上来补充~感谢

网友B:
建议你把CSD的用户模块数据手册再好好研究一遍

我建议你打开PSOC DESIGNER,然后在软件里打开CSD用户模块数据手册,里面对其原理有详细描述.

网友C(2008-07-18):
嘿嘿,担心RF,所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