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10-psoceval1

楼主(2008-05-23):
买了个CY3210-psoceval1,居然不带电源。而用一个电路图都不带,连一个电子版本的例程也没有。

网友A:
可能是换包装之后的问题,以前是有例程的。

请您发邮件到support_china@cypress.com,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我们免费寄一本书给您,上面有些实验是基于3210的。

楼主:
邮件已发,谢谢!

谢谢!

网友B:
回zcbc

1. 3210不需要电源,连接mini烧写器可以直接供电(在PSoC Programmer里面选中toggle device power即可供电)
2.请问您的包装里是不是有一张光盘,里面有相关原理图和历程,另外,你包装里有没有一本小书,介绍的例程和管脚连接?
3.假如如二楼所言换包装以后没有了例程还可以在PSoC designer安装目录下找到,找到examples下面CY8C27/CY8C29里面的例子都可以在Cy3210下实现。

网友B:
回zcbc

显示不能找到器件时,首先可以检查一下,芯片有没有插好,然后看看Programmer里面的设置型号和你班子上的型号是不是一致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牛刀小试!
把编程器的固件升级一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