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xpress出错了

楼主(2008-05-24):
随机出现的错误,重装后可以用,做完一个实验又出现同样的错误,错误如下:

主界面是白色的,鼠标一点就出现什么“脚本错误”,是否在该页面上运行该脚本,点是或者否都没用,上面还显示URL:C:Program FilesCypress MicroSystemsPSoC ExpressCMXDatacmxgui

比较急,高手帮忙呀。。。。。

网友A:
请下载最新版的PSoC Express

请下载最新版的PSoC Express或PSoC Designer 5.0 beta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