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问题

楼主(2008-06-02):
我用的是CY7C63813开发USB接口的电阻屏控制器,程序设计使用的是PSOC Designer。目前已经调试通过,就是在触摸屏的抖动和滤波上面还处理的不是很好,请问下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
谢谢!

楼主:

我公司月产量一万片左右,在成都。目前该控制器正在试线,我想把它做的更好些。抖动发生的情况主要发生在手指轻划过触摸屏时,也就是中间的跳跃过程中,会产生一个较尖锐的波峰。

网友A:
可参考Cypress应用笔记AN2173

可参考Cypress应用笔记AN2173

Touch Screen Control and Calibration -- Four-Wire, Resistive

楼主:
哪儿下载?

哪儿下载?

楼主:
谢谢

看过了,那个主要是算法,没有防抖措施的介绍。

网友B:
防抖主要就是靠算法了...

硬件防抖cypress不是强项:)这种敏感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硬件防抖的触屏IC也有公司在做~

网友C:
4楼的,下载地址如下:

http://cn.21ic.com/customer/cypress/20080319/pso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