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AN2104中的示例项目

楼主(2008-06-04):
这是AN2104中的最后一段:

“An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the Tele-Training Module 3 “Advanced PSoC Design.” The base configuration simply includes an 8-bit counter as clock source for a serial transmission. The second configuration includes a serial receiver, only; the third configuration, a serial transmitter, only. The base configuration is activated all the time and, depending on the desired transmission direction, the receiver or transmitter is loaded and activated. The example project can easily be downloaded from Tele-Training section of the Cypress MicroSystems web site.”

请问:这里所提的示例项目的具体下载位置在哪,我没找到呢

网友A:
就是指的视像模块

我看到你是想做动态重配置,你可以参考PSoC Designer Module 4: Dynamic Reconfiguration(http://www.cypress.com/training/?id=2)--英文,另外你也可以看中文的https://bbs.21ic.com/cypress/downloadlist.asp-“使用PSoC Designer 软件4 ”

楼主:
这个我看过

你好,牛刀小试。你说的那个培训我看过,只是里面没有像AN2014中描述的那个示例项目即:

“定义通用的基本配置,其构成所有目标配置的组成部分,然后只需添加和删
除个别预期的用户模块。远程培训模式3“高级PSoC设计”中提供相关例子。该基本配置仅包含一个8位计数器,用作连续传输的时钟源。第二个配置仅包含一个串行接收器;而第三个配置仅包含一个串行发送器。其基本配置始终启用,根据预期传输方向,加载和启动相应接收器或发送器。可以从赛普拉斯微系统公司的网站的远程培训栏目方便地下载示例项目。”

我想找的是关于用户配置型动太配置(非工具生成型)的相关资料或示例项目。谢谢!

网友B:
请参考动态配置的函数调用

请参考动态配置的函数调用

楼主:
最好有相关的应用做下参考

如果有相关的具体应用就更好了,这样会加快理解和学习的进程。

“用户配置型动太配置(非工具生成型)的相关资料或示例项目,即:手动编写代码来控制寄存器实现单个或几个模块的动态配置,。”最好是汇编语言的。

有谁知道帮我顶下了  呵呵

还有我对PSOC器件M8C核的汇编编程一直没搞很明白也没找到具体的资料,刚学PSOC望大家多帮助  谢谢

网友A:
在designer安装目录下有示例

在designer安装目录下有示例,但不是你说的那个,你可以先参考一下C:Program FilesCypress MicroSystemsPSoC DesignerExamplesCY8C29、ASM_Example_Dynamic_PWM_PRS

楼主:
谢谢

谢谢,牛刀小试。

关注PSOC已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刚开始投入学习;因PSOC的应用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广泛,相关的资料和书籍也不多,希望得到CYPRESS工程师的帮助和指点,同时也希望PSOC器件能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推广开,以实现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