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中断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在看<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时,发现中断说的很少,而POP和PUSH会影响状态位,大家可知道产生中断时,芯片会自动保护那些信息?

网友A:
PSOC中断执行过程

下面是PSOC中断执行的大致过程

1.激活中断

2.执行完当前指令

3.开始执行内部中断例程(在这个过程中程序计数器PC的两个字节PCH、PCL以及标志寄存器CPU_F依次进栈被保护)

4.执行中断向量

5.执行ISR

6.执行中断返回指令RETI结束ISR

7.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B:
标志寄存器CPU_F回自动保护的不用担心.

标志寄存器CPU_F回自动保护的不用担心.

楼主:
谢谢

谢谢两位,知道了.

网友C(2011-09-14):
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