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捣鼓PSOC,入门问题,边看边问

楼主(2008-06-10):
1:CPU_F中的XIO标志位做什么用?

手册上讲由用户自己设置以确定使用积存器组0或积存器组1,呵呵,这是否意味着PSOC的RAM也是分页的结构?区别使用哪个位置的RAM,需要由用户应用代码选择?

同时是否也意味着PSOC的RAM最大为512BYTE,因为XIO只能有0/1选择,每页256的话,那么只能是最大=256*2字节了。

楼主:
请CY的FAE讲讲SSC指令有那些作用

呵呵,刚看完PSOC的指令集,汇编的助记符和51惊人的相似,呵呵,看来PSOC的手册在编写的时候还是比较考虑推广的障碍问题的嘛……

言归正传,请CY的FAE讲讲SSC指令在PSOC上有哪些作用?

楼主:
推荐初学的兄弟们看《PSOC片上系统的原理和应用》这本书

呵呵,我手上有一本不知道哪个代理商何年何月送的这本书,我昨天在家从书柜中扒出来这本书,上午抽空已经翻了1/5左右了,如果有使用别的MCU的基础的话,看这本书还是比较轻松的……

捣鼓一下PSOC,以圆我3、4年来一直想捣鼓它的“梦想”……

楼主:
郁闷,本想去下载PSoC Designer4.4版本装机继续捣鼓

但在CY的网站上转悠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PSoC Designer下载连接,嘿嘿,点开了竟然要注册EMAIL,注册就注册把,嘿嘿,竟然在注册的页面下需要输入PASSWORD,哈哈,CY不是想要俺EMAIL的PASSWORD把?

CY的网站貌似在上面有一个简体中文连接,但点开了以后就会发现,那只是个空壳子,哄人的,里面和E文网站没什么区别,而且CY的网站慢的像蜗牛,嘿嘿,CY推广的基本功做得不怎么样哦……

弄了半天没DOWN得下来,于是转到的21IC的CY下载页面,倒塌了,21ICBBS的下载页面竟然提示:数据库系统正在进行检查更新维护,请稍后再访问!

楼主:
请CY的FAE帮忙给出无限制的PSoC Designer4.4下载连接

另请问你们的C编译器是否是免费的?

如果不免费,请问有什么途径让他变成免费?

请不要让我找代理商,俺还没打算上项目用它,只是先倒塌它,CY不会让俺必须先注册个项目什么的把?

网友A:
XIO不是选择RAM的页

XIO不是选择RAM的页,而是选择Bank0和bank1,Bank0和bank1相当于51芯片里特殊功能寄存器.
RAM页的选择是由F里的PgMode(1:0)来确定的,这里是2位,支持1KRAM,最大是3位支持2KRAM.

网友A:
SSC指令在PSOC里是一条系统管理调用指令

SSC指令在PSOC里是一条系统管理调用指令,一般在test模式下使用,用户可以不关心它.

楼主:
TKS PSoC_Rock

上面的两个问题基本清楚了,俺这个PSOC菜鸟就暂时不问SSC的用处了。

但无下载限制的PSoC Designer4.4连接能不能给出?

另外,我的资料上讲C编译器是收费的,呵呵,请问有没有免费的?如何获得?

如果不方便在BBS讲,请发EMAIL:xinyuanpic@163.com

楼主:
疑惑?

真的不能无限制免费下载?

楼主:
问题四:

既然CY不愿意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暂时搁置,提问第四个问题。

Q4:请问IMO_TR寄存器的值是否可以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中随时修改?

Q5:IMO_TR寄存器的值被修改后是否需要一个稳定时间?因为在MSP430等芯片的设计中,一般调整了芯片的主频率后都需要一个稳定时间。

Q6:PSOC内部的电压基准的精度是多少?温度特性是怎样的?
    我手上的两本书都没给出具体的特性曲线,请CY的FAE贴图看看。

Q7:PSOC的时钟设置比较有特色,但估计也是初学者容易犯晕的地方,嘿嘿,我就正在犯晕中,总体感觉和MSP430的风格有点类似,但似乎比MSP430多了一些东西,例如PLL

从俺这个帖子的回复看,关注PSOC的人气还是不足,看来CY还得继续下真功努力提高关注力。

网友B:
关于PSoC Designer

首先,在CY网站上下载PSoC Designer需要注册的问题,这只是为了统计有多少位下载了软件,假如因为此造成了麻烦,深表抱歉

关于21IC BBS的下载页面显示数据库系统正在进行检查更新维护,这个也请理解,每个网站都需要定时的维护更新,请你再试一下

关于注册时需要输入密码的问题,我想这位大侠是不是忘记了,每个论坛注册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密码呀,Cypress也没搞什么特殊。

关于C编译器是否是免费的问题
这是ImageCraft 和High-Tech收的钱,关于免费的,我想网站上到处是,呵呵

关于不用PSoC就不用找代理商的问题,其实不然,找个代理商给你服务你会方便很多

其实不管是捣鼓还是真用,大家都是一个目的,提升自己,所以心态平和很重要。多谢!

网友A:
回10楼

Q4:请问IMO_TR寄存器的值是否可以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中随时修改?

可以。在5V供电时一般不推荐用户修改。

Q5:IMO_TR寄存器的值被修改后是否需要一个稳定时间?因为在MSP430等芯片的设计中,一般调整了芯片的主频率后都需要一个稳定时间。

IMO_TR寄存器的值只是细调主震的频率。最好要有一个稳定时间。

Q6:PSOC内部的电压基准的精度是多少?温度特性是怎样的?

1.5%

楼主:
继续盖一层楼

在办公室里面扒拉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张不知道是邮寄给我的一张PSOC的光盘,打开后,哈哈,里面竟然有psoc designer文件,不管三七二十一,装了再说……

哈哈,竟然安装OK了。

生成项目,选择C编译器,哈哈,psoc designer自己帮我生成了MAIN.C和BOOT.ASM两个文件,大致看了一下,BOOT.ASM就类似一个启动文件,暂时不看,直接在main.c里面写了几句代码,点编译竟然OK,提示生成了多少代码量,并提示0错误0警告,

但这反而让我晕了,psoc designer的C编译器不是收费的吗?不是需要什么license文件的吗?
我没有安装license文件啊!但为什么可以编译呢?

天上掉馅儿饼了?!

楼主:
psoc designer的编辑窗口能不能设置成如图这样的风格

网友A:
PSoC Designer 5.0 已经是这样的风格了!

楼主品位还蛮高蛮。

楼主:
PSoC Designer 5.0 在21ICBBS上能不能下载?

嘿嘿,这个风格用起来比较方便,当年MCP的MPLAB也是在一片要求声中增加了此项风格。

另:俺那个C编译器的注册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我没有任何的注册或CRACK啊?!

图如下:如图是否是已经注册过的C编译器?

楼主:
HUHU,原来是 PSoC Designer预设的ImageCraft标准版

嘿嘿,想找个HI-TECH PRO for PSoC ,不知道哪位能提供连接……

CY推荐的效率比较高的C编译器是哪家的?IAR有没有PSOC的编译器?

楼主:
呵呵,就是GOOGLE不到免费的HI-TECH PRO for PSoC

郁闷的不得了……

看来需要找代理商了,请问斑竹能不能把CY的代理商目录贴出来?

网友A:
你有PSoC Desiagner光盘还带免费的C编译器

你有PSoC Desiagner光盘还带免费的C编译器还大呼小叫下载难!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了,俺是突然想起来,

以前好象有人送过一张光盘的,不过下载难也是事实啊……

Q8:PSoC Designer 5.0 在21ICBBS上什么时候能下载?
Q9:怎么才能搞到免费的HI-TECH PRO for PSoC

网友A:
先把项目做起来

不要枪还没玩好就想玩导弹了。

楼主:
呵呵,俺没有项目规划

因为按照俺的规矩,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芯片的基础上,是不会启动项目应用它的……

嘿嘿,项目还怕没有嘛?

俺们一年干50个以上的项目……

哈哈,枪没玩好玩导弹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能玩得了……

楼主:
PSOC designr5.0终于装上了……

但5.0版本和4.4版本好象差异很大,原来用4.4版本生成的项目文件用5.0打开时好象需要转化一下,转化完了用4.4版本好象再也打不开了.

上个5.0的图^^,HCPSOC的CRACK还没弄到,嘿嘿,编译还有点问题^^

网友C:
从楼上的截图看起来看起来5.0的窗口变化好大耶

从楼上的截图看起来看起来5.0的窗口变化好大耶,好不容易才习惯psoc designer的窗口,现在又改变了,唉……

网友A:
楼上叹什么气啊?

楼上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你看23楼,枪也不玩了直接就玩导弹了,好大的魄力!

楼主:
嘿嘿,从导弹回到枪……

从我捣鼓的这两天情况看,psoc designer5.0还没有4.4版本好用,嘿嘿,昨天就已经把5.0版本删除了重新装上了psoc designer4.4,可惜的就是4.4版本的那个文件编辑窗口实在很别扭^^

PSoC_Rock能否给俺一个HCPSOC的CRACK或者注册文件什么的?!

另psoc designer4.4默认了一个C编译器,怎么将它改成别的编译器?!在TOOL->OPTION->COMPILER里面似乎也改不动,是因为HCPSOC没有注册的原因吗?

如果可以,请发到EMAIL里面^^
xinyuanpic@163.com

网友A:
是因为HCPSOC没有注册的原因

是的.

ImageCraft C是可以用的,但Hi-Tech C不是免费的.

网友D(2008-08-25):
HiTech有个免费版

你在安装5.0时,可以选择Lite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E:
HiTech免费版

我用这个编译不过去,用45天的也编译不过。还是用4.4的ImageCraft C可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按例子做的.

网友F:
CY网站注册是的密码并不一定非要是邮箱密码

在CY注册时是要输入邮箱和密码。但那个密码只是你在CY上的帐户密码,不一定非要是你的邮箱密码。我的密码就是和邮箱不同的,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