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培训资料怎么看啊

楼主(2008-06-11):
我下载后解压缩看不了啊……

网友A:
解压后,双击html文档,即可播放

楼主:
按你说的做了啊,还是不行

解压后是有个HTML文档,不过双击后出现个WORD文档,里面没有东西啊,我是不是得装什么软件啊,谢谢LS的,再指点一下吧,我是纯菜鸟啊

楼主:
哦了,知道怎么了

我双击打开是用word打开,我改成用ie打开就可以了,谢谢2楼的热心人啊

网友A:
不会呀 你下载的是哪个文档?再试试别的看是否出现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