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8-06-13):
我想对p0.0口清零,用单片机的语言就是 clr p0.0
但在psoc中怎么弄啊??

网友A:
还围城呢……

楼主:

呵呵

网友B:

PRT0DR|=0xFE;
不知有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刚发错了
PRT0DR&=0xFE;

楼主:
多谢了

用汇编是不是就是这样:     and  [PRT0DR], 0xfe
另外,psoc是不是不支持p0.0这样的表示方法?

楼主:
多谢楼上

我在psoc汇编指令集中没有找到用于位操作的指令,是不是没有啊?

网友B:

用汇编应该是这样吧
and reg[PRT0DR],0xfe

网友C:
一点看法

IO口操作我也正在研究中,好像PSoC跟普通单片机IO操作不太一样。对于输出我一般是先在相应IO口设置好输出模块(如LED),然后再调用相应函数实现输出高低电平操作,而对于输入来说,还没搞透...不过一般我不用PSoC来采数字信号,只是应用它的优势:模拟模块做一些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