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芯片编程失败,请帮忙

楼主(2008-06-15):
编程器为 Cy3210 MIniPro
芯片为  CY7C63813-SXC
编程软件:PSOC PROGRAMMER3.0
连接方法如下:
MiniProg-IC:
VDD-VCC
GND-VSS
XRES-NC
SCLK-P11
SDATA-P10

编程时Target Power LED一直闪,然后提示"Cannot acquire the device."
提示信息如下:
EraseAll Requested at 21:36:26                                  |
EraseAll Finished at 21:36:14                                   |
                                                                | 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EraseAll Requested at 21:35:50                                  |
Read Finished at 21:16:38                                       |
                                                                | 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Read Requested at 21:16:14                                      |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MINIProg1/049FF1551906 at 21:12:47    | MINI Version 1.73
Opening Port at 21:12:47                                        |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MINIProg1/049FF1551906 at 21:12:46    | MINI Version 1.73
Opening Port at 21:12:46                                        |
Verify Finished at 21:12:00                                     |
                                                                | 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Verify Requested at 21:11:36                                    |
Program Finished at 21:11:03                                    |
                                                                | 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Program Requested at 21:10:39                                   |
Program Finished at 21:10:30                                    |
                                                                | 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
Program Requested at 21:10:06                                   |
Active HEX file set at 21:10:05                                 | C:masterlindemo.hex
Port Opened with Warnings at 21:09:54                           | MINI version Expecting 1.74 got 1.73
Opening Port at 21:09:53                                        |
Software Ver. 3.0.0.91 might be out of date, check Web!         |
Active HEX file set at 21:09:36                                 | C:
Device set to CY7C63813-SXC at 21:09:36                         | 8192 FLASH bytes
Device Family set to 63800 at 21:09:36                          |
Session Started at 21:09:36                                     | PPCOM Version 1.0

谢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种可能解决方案

楼主:如果板子外加了电源,并且处于外加电源供电状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编程时不能够外加电源

楼主:
目标板上没有外加电源

目标板上没有外加电源,会不会XRES要接到其它脚上呢?在网上查了一相说要加上拉电阻不知是不是。谢谢,WSWB。不是还有其它方法没有

网友B:
XRES上拉应该在MiniProg里了

因此不需要加上拉,直接连PSoC口线上。继续关注....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回复3楼

我的解决方案是我遇到时的解决办法,很抱歉不能够给你提供其它的办法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升级mini prog(下载器)的固件试试

我注意到你的PSOC PROGRAMMER版本是3.0(我用的是2.33版),可能你需要升级mini prog(下载器)的固件,我以前将PSOC PROGRAMMER升级到2.33时就升级固件后才能够下载程序(没有升级前与你的结果一样)

网友A:
升级固件可能有风险哟

楼主:
升级后可以了

升级后可以读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