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如何操作IO口做输入?

楼主(2008-06-21):
先来说说输出,现在对其IO的操作只能是设置成LED驱动,然后输出高低。如果想做输入怎么解决?设置成哪种模块?只需要判断外部引脚状态不需要用ADC吧?这一点有些不方便,在主程序里可否直接控制其IO输出输入(只对IO做少量配置)

网友A:
将io设置为highz就为输入了

网友B:
将io设置为Analog highz就为模拟输入了

将io设置为Analog HighZ就为模拟输入了

楼主:
thks

在程序中怎么设置?配置哪个寄存器?是不是每次想切换某口线输入输出都必须通过动态从配置实现呢,这样比较麻烦噢...而且效率也不高吧

网友B:
在程序中设置配置PRTxDMX个寄存器

在程序中设置配置PRTxDMX寄存器,x对应端口,X有0,1,2。